[emWin] 关于动态内存问题

楼主(2017-06-17):
正常显示的时候是这样的:

一调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就成这样了:
无论使用内部RAM还是外部的SRAM都一样,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你的这个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是调用在GUI_Init之前还是之后了。

另外有没有测试过,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然后创建一个简单的对话框,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是这么写的: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MainTask();
while(1)
{
  GUI_Exec();
}
简化MainTask();创建了一个对话框和一个文本框之后,显示还是左边一块白边。用的内部内存  大小40x10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程序是这么写的: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MainTask();
while(1)
.......

这个是简单的测试了一个对话框也不行吗,如果是的话,就得检查下你的底层驱动了,估计底层驱动移植有问题,

楼主:
我排查了一下驱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应该检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简单的测试了一个对话框也不行吗,如果是的话,就得检查下你的底层驱动了,估计底层驱动移植有问题,

我排查了一下驱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排查了一下驱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应该检查哪里

应该是底层移植的问题,你现在的移植方法是通用的移植方式,还是emWin自带的驱动方式,用类似我们V5板子中的通用移植方式,很好排查错误的。在我们的代码里面专门做了一个宏定义,用于配置使用优化和不使用优化,不使用优化的话,用户仅需提供打点和读点功能即可,可以很方便的就排查出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