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2D绘图的问题

楼主(2017-06-18):
今天我在用emwin的画线函数时,死活不能用,然后我就想到我创建了一个窗口,而且是以WM_HBKWIN为父窗口,当我把这个窗口删除后,就可以画线了,是不是在emwin里面这些2D绘图的函数都只能在系统的默认窗口,也就是WM_HBKWIN里面用,不能在自己创建的窗口里面用?有没有熟悉emwin的大神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学习下我们新本emWin教程的第65章 STemWin 窗口中任意绘制 2D 图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习下我们新本emWin教程的第65章 STemWin 窗口中任意绘制 2D 图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你好,现在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各种尝试都解决不了,就是我用2D绘图的时候,比如说我创建了一个以WM_HBKWIN为父窗口的窗口,然后我在这个创建的窗口里面画线,画的时候选用WM_SelectWindow选中这个窗口,就可以画线,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线发生变化的时候,以前画的线不会消失,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现在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各种尝试都解决不了,就是我用2D绘图的时候,比如说我创建了一个以WM_HBKWIN为父窗口的窗口,然后我在这个创建的窗口里面画线,画的时候选用WM_SelectWindow选中这个窗口,就可以画线,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线发生变化的时候,以前画的线 ..

窗口里面画个线,这种稍简单的操作,不要使用函数了SelectWindow。

直接在WM_PAINT小学里面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里面画个线,这种稍简单的操作,不要使用函数了SelectWindow。

直接在WM_PAINT小学里面搞就行了。

不是啊,我是在研究你们的那个示波器的例子,如果在WM_PAINT消息里面画的话都没有反应,而且也不能一直画,请问能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我是在研究你们的那个示波器的例子,如果在WM_PAINT消息里面画的话都没有反应,而且也不能一直画,请问能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采用我们示波器的方案,你那里无法绘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我们示波器的方案,你那里无法绘制么。

你们的方案是直接以WM_HBKWIN为父窗口绘制,我这样弄的话也没有问题,主要是现在我想把这个波形显示的单独放在一个窗口里面,但不是在WM_HBKWIN上面绘制,而是以WM_HBKWIN为父窗口新建一个窗口,然后在这个新建的窗口上面绘制,可以当我用同样的方法在这个新建的窗口上绘制波形的话就会出现我说的那个情况,旧的波形不会消失,我重绘窗口也没有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方案是直接以WM_HBKWIN为父窗口绘制,我这样弄的话也没有问题,主要是现在我想把这个波形显示的单独放在一个窗口里面,但不是在WM_HBKWIN上面绘制,而是以WM_HBKWIN为父窗口新建一个窗口,然后在这个新建的窗口上面绘制,可以当我用同样的方法在这个新建的窗口上绘制波形的 ..

多试试,方法总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试试,方法总会有的。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