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如何用GRAPH_DATA_XY的函数画星座图啊?

楼主(2017-06-18):
请问如何用GRAPH_DATA_XY的函数画星座图啊? 我试了下, 但画出的点都是连接起来的,没法画出离散的点啊?

网友:
调用这个函数设置,可以设置多种样式。

楼主:
试过了,但都是要把各个点连起来的。 我需要的是显示(x,y)的各个离散点,不把它们用线连来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但都是要把各个点连起来的。 我需要的是显示(x,y)的各个离散点,不把它们用线连来那种。

没问题啊,有离散方式的,你是不是程序设计的有问题。

楼主:
估计我表达的不太清楚,想画的是这个图

楼主:
这个图用GRAPH_DATA_XY可以画出来么?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我表达的不太清楚,想画的是这个图

这种的就没必要用控件了,自己2D函数画就行了,简单省事。我们的示波器界面就是我2D函数绘制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或者研究下这个函数GRAPH_DATA_XY_SetOwnerDraw,估计有戏

楼主:
好的,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就没必要用控件了,自己2D函数画就行了,简单省事。我们的示波器界面就是我2D函数绘制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或者研究下这个函数GRAPH_DATA_XY_SetOwnerDraw,估计有戏

网友:
版主,当我将背景色设置为黑色时,发现GRAPH组件会有白色边框,即使我使用2D绘图也覆盖不了,你有什么好的办法盖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当我将背景色设置为黑色时,发现GRAPH组件会有白色边框,即使我使用2D绘图也覆盖不了,你有什么好的办法盖住啊

什么样的,方便的话,发个效果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方便的话,发个效果截图看看。
第一张图是我修改了模拟器,背景改为黑色后出现的白色边框,

实际使用中也是出现了类似问题,我增加了2D绘图试图覆盖,也是徒劳,红色条纹没办法覆盖GRAPH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方便的话,发个效果截图看看。

网友:
    找到解决方案了,使用WIDGET_SetEffect(hItem, &WIDGET_Effect_None);关闭显示3D特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解决方案了,使用WIDGET_SetEffect(hItem, &WIDGET_Effect_None);关闭显示3D特效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