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 Multiple buffering

楼主(2017-06-19):
本人是Stemwin的初学者,用的是STm32f429  16位 SDRAM 256 MB. 16 位 SRAM 8MB 1024 x 600的LCD.板子是自己开发。現在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不打开multi buffer, 显示窗口时速度非常慢,大概要300ms才能完全显示出來。如果打开multi buffer,窗口是立即显示出來,但如果触摸窗口控件或以程序改变控件內容会出現短暂花屏。LCD clock设为33MHz,如果把LCD clock设为16MHz 花屏问题解決,却出現显示的控件出現抖动。另外参考了一些把emwin內存配至到SRAM 或SDRAM的方法都不成功。配至到SRAM会出現Hard fault ,配至到SDRAM上LCD却完全沒有显示。可以確定的是硬体应该沒有问题,不知道软体设置有什么地方出現了问题。还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估计是三缓冲没有移植好,可以参考我们的F429教程的移植章节搞搞。

另外你不使用三缓冲,使用存储设备是否正常,即初始化后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楼主:
你好,谢谢你抽时间回覆。如果不使用三缓冲是正常的,只是显示的速度太慢。明显看到由上而下的扫描。大约需要300ms才完全显示。使用了三缓冲之后,画面静止状态也是正常的。而且画面是立即完全显示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谢谢你抽时间回覆。如果不使用三缓冲是正常的,只是显示的速度太慢。明显看到由上而下的扫描。大约需要300ms才完全显示。使用了三缓冲之后,画面静止状态也是正常的。而且画面是立即完全显示出來。

即使不使用三缓冲,使用存储设备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函数有测试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