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IO复用的问题
迎风而舞,扶摇直上九万里。

楼主(2017-06-19):
       stm32f429的IO还有像F1系列IO重映射的概念吗? F1系列用AFIO寄存器来复用寄存器,F429好像没有找到,假如PA15想当做普通的IO来使用怎么配置啊?直接配置成不带复用的输出或输入模式就行?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才看到你的问题。

F4的JTAG接口直接配置使用就行。无需重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才看到你的问题。

F4的JTAG接口直接配置使用就行。无需重映射。

没事没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才看到你的问题。

F4的JTAG接口直接配置使用就行。无需重映射。

硬汉,F429看外设挂到那个总线时钟上在哪个手册上找啊?我看中文手册和英文参考手册上只有整体的时钟框图没有显示外设挂载到哪个总线时钟上

网友:
数据手册,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