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时钟节拍任务源码详解谁给普及一下,谢谢

楼主(2017-06-19):
一直只会用,却不知道节拍列表是怎样更新的,看着有点是懂非懂。谁给普及一下,谢谢

网友:
好久没有再次研究uCOS-III的代码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uCOS-III中延迟列表的管理是一个专门的TICK任务,每个系统时钟节拍中断都会发信号量消息给这个任务。

然后只要涉及到延迟相关的函数,都会将其倒腾到这个列表里面,倒腾进去的时候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序,方便时间到期了排出来,具体细节你可以把列表的添加,删除等画个一个列表图出来,画出来了,基本就理解了,到时记得做个笔记,要不时间长了就忘光了。

楼主:
突然发现真的是好聪明啊,双向链表+哈希算法用就是好

网友:
当年初学时做的笔记,自己画画列表的话,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
你是自己吧ucos的原理总结了一下吗?其实大部分的操作系统都大同小异,有一本《《操作系统精髓和设计原理》》可以了解操作系统的原理,外国人写的,比较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吧ucos的原理总结了一下吗?其实大部分的操作系统都大同小异,有一本《《操作系统精髓和设计原理》》可以了解操作系统的原理,外国人写的,比较全面

总结一遍不行,得看10几遍进行总结,特别是uCOS-II,看似简单的代码,每个函数所在的位置都是经过N多测试得出的结果。uCOS-III起初做的非常臃肿,直到现在的3.06.00算是将不少臃肿的功能都删掉了。

不同的RTOS,虽然目标一样,实现的功能相同,但是内部实现方法,却大大不同。
像FreeRTOS,所有的通信机制全是都是基于消息队列实现。
而RTX更是比较狠,所有的任务级函数全都是在SVC中断里面调用,代码突出一个简洁高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遍不行,得看10几遍进行总结,特别是uCOS-II,看似简单的代码,每个函数所在的位置都是经过N多测试得出的结果。uCOS-III起初做的非常臃肿,直到现在的3.06.00算是将不少臃肿的功能都删掉了。

不同的RTOS,虽然目标一样,实现的功能相同,但是内部实现方法,却大大不同。

网友:
理解透彻 啊

网友C:
作为一个主要给任务调度做服务的系统,个人还是比较喜欢uCOS II,简单高效,在III里,增加了按时间片进行调度的功能,但不是那么容易用好的,很多时候要进行关键时序的操作,是不能被打断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读18B20,从读到结束,必须一次性完成,中间不可以做任务调度,必须用裸奔的思路来完成这个操作,以做开发板盈利为目的除外,但凡做产品的,用熟了II,就没啥必要非要学III了,关注度放在产品本身更重要,SORRY,个人观点而已

网友(2020-04-29):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主要给任务调度做服务的系统,个人还是比较喜欢uCOS II,简单高效,在III里,增加了按时间片进行调 ...

ds18b20的确是很奇葩的驱动,不好伺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