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对emwin图片显示原理的探讨

楼主(2017-06-20):
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emwin在使用内存设备绘制从sd卡读取出来的图片时,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呢?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
按照教程中所说,我们是将sd卡中的图片加载进emwin的动态内存,再将动态内存中的图片绘制到内存设备中,最后在我们需要显示图片时调用内存设备绘制函数绘制此图片。
有以下几个疑问:
1.动态内存跟内存设备是不是本质上都是SDRAM呢?
2.将图片加载进内存设备时,系统做的事情是不是将图片的大小、像素点信息加载到创建的动态内存中,然后将代表动态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保存?
3.将动态内存的图片绘制到内存设备中,是不是相当于做了一个“人民币的母版”,这个“母版”的信息保存在句柄中?
4.在3中所说的“母版”大小取决于什么呢?我做过实验,138kb的BMP图片绘制需要动态内存292kb。这个数据是不是有点诡异?
5.使用内存绘制函数绘制图片的时候,系统是不是将代表着图片信息的句柄通过DMA2D将数据从SDRAM传到LTDC,最后使用LTDC显示呢?
也不知道有没有大侠知道这几个问题……

网友:
1.  你的GUIConf.C文件里面使用的是什么,这两个就是用的什么。
2. 是,就是图片换个存储的地方。
3. 可以理解成绘制到一块显存区域,我们提前已经将图片解码好。绘制后,就是纯颜色像素了。
4. 相当诡异。再测测。
5. 这个LTDC是自动定期刷新的,根据你配置的LTDC时钟和时序参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的GUIConf.C文件里面使用的是什么,这两个就是用的什么。
2. 是,就是图片换个存储的地方。
3. 可以理解成绘制到一块显存区域,我们提前已经将图片解码好。绘制后,就是纯颜色像素了。
4. 相当诡异。再测测。
5. 这个LTDC是自动定期刷新的,根据你配置的LTDC时钟 ..

谢谢硬汉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硬汉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