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上位机] 首创!基于emwin + WIN32 API的简易串口上位机![纯C语言实现,提供源码]

楼主(2017-06-21):
    硬件出身,只会C,有时想利用上位机调试特定命令很麻烦,找不到资源,又没时间精力学习C++/C#/java/QT自己写个上位机,突发奇想,emwin模拟器本身就是用C++实现的,那么它肯定可以做上位机,我就想到了微软的WIN32 API,主要特色就是emwin只要学好,能做出特别漂亮绚丽的界面,现在的串口上位机界面都太单调,没有美感.
     微软的资料全,经过不断搜集资料,终于实现了一个简单串口上位机,源码在最后提供,这是效果截图:
    另一台电脑串口发过来的字符串显示,程序里利用回车判断结束:

点击"SEND"后,另一台电脑收到的字符串:

使用WIN32 API,只需要包含这个
windows.h头文件即可:

部分程序截图:

       由于win32 API资料实在是太多,我没找到怎么扫描系统当前可用的串口列表API,所以程序是固定串口号的,坛友可以在这2行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串口号设置:

波特率设置:

这是源码:

有了WIN32 API,再设计出网络通信的上位机也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完善改进,做一个真正的串口调试上位机,造福大家!

网友:
楼主的酷贴又来了,我是来给楼主置酷的

ps:另外我把分类改成emWin上位机了,跟楼主说下。

网友:
楼主这编辑器看上去挺高端的哈,用的啥软件呀?

网友:
那个有框,上面有字的效果是怎么实现的,是自己先画一个带圆角的矩形,然后在加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有框,上面有字的效果是怎么实现的,是自己先画一个带圆角的矩形,然后在加字的吗?

是的: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_24_ASCII);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rawRoundedRect(0,12,479,80,5);
            GUI_DispStringAt("RECEIVE",50, 0);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DrawRoundedRect(0,117,479,200,5);
            GUI_DispStringAt("SEND",50, 1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

哦,我以为直接自带的,看到qt里面有这个效果 的

网友:
精美、便捷的emWin界面设计-GLCD

网友C(2019-11-11):
Eric您好!,这个中文除了仿真器提供的例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感觉操作比较麻烦,可否使用XBF格式,然后把字库存放在盘符里面,通过文件系统来读取的方法

网友D:
请教一下子,这个例子中,几个显示字符的函数都没有显示出来,怎么回事?
这几个显示函数都在对话框创建之前。这种模拟器状态下,默认的背景窗口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子,这个例子中,几个显示字符的函数都没有显示出来,怎么回事?
这几个显示函数都在对话框创建 ...

如果他的这个代码没有在回调函数里面,就是绘制在桌面窗口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ric您好!,这个中文除了仿真器提供的例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感觉操作比较麻烦,可否使用XBF格式,然 ...

EMWIN 模拟器 用VS2015可以直接显示中文,不有转码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404&fromuid=5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MWIN 模拟器 用VS2015可以直接显示中文,不有转码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用VC6.0跑模拟器,怎么让窗口显示中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VC6.0跑模拟器,怎么让窗口显示中文?

看我这个:
【专题教程第8期】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仅需C即可,简单易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026&fromuid=5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我这个:
【专题教程第8期】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仅需C即可,简单易实现
http://ww ...

我看了这个例程,还是不太理解。
里面有个字体的c文件,也是FontCVT生成的。在使用的时候,也没有使用GUI_UC_SetEncodeUTF8(); 为什么就可以正常显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这个例程,还是不太理解。
里面有个字体的c文件,也是FontCVT生成的。在使用的时候,也没有使用GU ...

这个不是FontCvt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