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桌面控件问题

楼主(2017-06-21):
我依照硬汉的例程,先设置了个桌面背景回调函数,再在桌面添加小工具,问题是我点击没有小工具的地方,程序依然会读取到,我是按了点一个ID=0的小工具,请教

网友:
桌面添加了个什么控件,另外就是把游标箭头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触摸没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面添加了个什么控件,另外就是把游标箭头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触摸没有校准。

首先我的屏幕触摸校准没问题,我是参照你的综合历程,我在桌面添加了10个的图标ICONVIEW,在桌面回调函数里去处理,现在问题现象是:
1:在没有点击任何图标时候,我去点击桌面没有图标的部分,程序都会判断出我点击了第一个ID为0图标
2:在没有点击任何图标时候,如果我去点击后面的ID为1,2,3.。。图标,程序都会正确的识别到,桌面图标显示已经按下。
3:在没有点击任何图标时候,如果我去点击后面的ID为1,2,3.。。图标,程序都会正确的识别到,桌面图标显示已经按下,在这情况下我再去点击桌面没有图标的部分,程序依旧会判断出之前那个被按下的ID。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switch (pMsg->MsgId)
    {
        if(prevent_refresh == 0)
        {
            sFLASH_LowLevel_DeInit();
            RA8875_DispBmpInFlash(0,0,480,800,0);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GUI_ID_ICONVIEW0: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prevent_refresh = 1;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s_ucSelIconIndex  = 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
                    break;

            }
                break;
        }
            break;
        case WM_PAINT: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的屏幕触摸校准没问题,我是参照你的综合历程,我在桌面添加了10个的图标ICONVIEW,在桌面回调函数里去处理,现在问题现象是:
1:在没有点击任何图标时候,我去点击桌面没有图标的部分,程序都会判断出我点击了第一个ID为0图标
2:在没有点击任何图标时候,如果我去点击后 ..

程序粘贴漏了
case WM_PAINT:
        if(prevent_refresh == 0)
        {
            sFLASH_LowLevel_DeInit();
            RA8875_DispBmpInFlash(0,0,480,800,0);
        }

网友:
这个图标所占用的区域有多大,你的ICONVIEW控件大小就设置多大。修改创建ICONVIEW时的区域大小即可。

网友:
这个就是这样的,你只要点击了这个控件就会默认点击了第一个,不过你可以自己设置一下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