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每次启动时候都会出现这个画面
。。

楼主(2017-06-22):
stm32f103 emwin每次开机时候都会出现这个画面,不更换lib文件 ,有办法消除吗

lib文件名字: emWin_514_Keil4_M3_LE_d5.lib
。。。

网友:
这个是你的库的问题,使用ST提供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的库的问题,使用ST提供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84

知道是库的问题 ,就是想知道能破解掉这个画面么 ,因为 emwin想用在其他国产单片机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是库的问题 ,就是想知道能破解掉这个画面么 ,因为 emwin想用在其他国产单片机上

这个国产货支持MDK不,支持的话,直接用MDK里面携带的emWin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国产货支持MDK不,支持的话,直接用MDK里面携带的emWin库就行。

明白了,多谢 指教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多谢 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