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让multiedit的光标不显示?

楼主(2017-06-22):
有办法让multiedit的光标不显示么?每次进入都在第一个字上显示一个黑框框,很影响观感啊!
(如图中箭头所示)

网友:
通过函数 WM_DisableWindow 禁止多行文本控件即可,此时就看不到光标了,
但是仍然可以操作多行文本控件添加或删除字符。 或者通过函数 MULTIEDIT_SetFocussable 禁
止聚焦也是可以的

楼主:
可以了,为什么我在emWIN5.12中文手册中找不到这个API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为什么我在emWIN5.12中文手册中找不到这个API 啊?

5.12的手册已经非常老了,得看新版的英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