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如何确定 PHY 与MAC 之间使用的是MII还是RMII接口?

楼主(2017-06-22):
关于 PHY 芯片DP83848 的使用 有没有相关的例程  ,能不能自己配置 成MII 或是RMII 接口 ,还是根据电路设计来确定接口类型。

网友:
MII和RMII接口硬件设置不同,你这个只能是MII。我们没有83848的,不过这些PHY都大同小异,前面的通用寄存器都一样,扩展寄存器稍有不同。

这个是我们DM9161/9162 :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