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挂载文件系统失败(2:卷错误,挂载失败...)

楼主(2017-06-22):
求助,我直接下载的“V4-1036_RL-FlashFS实验_RL-FlashFS+NAND Flash(裸机综合实现)”工程,在手头的103ZET开发板上跑,NAND FLASH用的K9F1G08U0E
底层程序包括(读写FLASH ID、数据读写、低级格式化)都已经跑通了,可一调用DemoFlashFs()这个函数的时候,初次上电进行文件系统挂载,按0操作
就出现如下提示
【0 - ViewNandCapacity】正在进行低级格式化中....
低级格式化完成....
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2:卷错误,挂载失败,对于FAT文件系统意味着无效的MBR,启动记录或者非FAT格式)
挂载失败,NAND Flash需要进行FAT32格式化
正在进行FAT32格式化中....
okokokokokok格式化失败
------------------------------------------------------------------
Volume访问错误
NAND Flash剩余容量 =          0字节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NAND Flash总容量 =          0字节
NAND Flash的总扇区数 = 0
NAND Flash读扇区大小 = 512字节
NAND Flash写扇区大小 = 512字节
卸载成功

麻烦各位大神,以及eric2013版主给予指导

网友:
测试读取FLASH ID,读取出来的正确不。

楼主:
读取出来是正确的,读数据写数据也是正确的
PS:我是直接打开“V4-1036_RL-FlashFS实验_RL-FlashFS+NAND Flash(裸机综合实现)”工程,只是做了一个改动,将忙信号的管脚改成了PD6,而且nand用的K9F1G08U0E,我看代码里和海力士的那个nand也是兼容的
另外,我用的环境是MDK5.23,不过安装了MDKCM523,之前测试了一个407带RL-FLASHFS文件系统的工程,是可以正常文件操作的

楼主:
刚又用4.74环境编译操作了一次,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读写函数没问题的话,别的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了。

网友(2017-10-12):
楼主可以把 可以分享一下相关经验吗 现在再做mdk5 flashfs

网友:
楼主请问 mdkcm523 是什么软件 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 mdkcm523 是什么软件 可以介绍一下吗

MDK5针对MDK4的兼容包

网友B(2023-02-15):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现在也一样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测试读取ID正确以及读写函数都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现在也一样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测试读取ID正确以及读写函数都正确

注意每次修改了FlashFS的配置,都执行一次低格,也就是执行楼主位的命令0.

还有就是FlashFS的配置项目里面,CLE和ALE别配置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每次修改了FlashFS的配置,都执行一次低格,也就是执行楼主位的命令0.

还有就是FlashFS的配置项目 ...

现在已经成功了。再问几个问题啊哈大佬
1、程序初始化finit("N0:")  挂载成功了,我后续读写文件后是不是都可以不用再调用funint("N0:")使其卸载了?
2、还有ioc_init(mc0)和finit("N0:")以及 ioc_uninit(mc0)和funint("N0")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都是挂载和卸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成功了。再问几个问题啊哈大佬
1、程序初始化finit("N0:")  挂载成功了,我后续读写文件后是不 ...

1、是的
2、主要是虚拟U盘之类的场景下用ioc开头的API,其它时候一般不用。

网友(2023-07-18):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成功了。再问几个问题啊哈大佬
1、程序初始化finit("N0:")  挂载成功了,我后续读写文件后是不 ...

麻烦问下,怎么成功的

网友D(2023-11-14):
你好,我想问一下MDK报错说没有定义Driver_NAND0_GetDeviceBusy这个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是的
2、主要是虚拟U盘之类的场景下用ioc开头的API,其它时候一般不用。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移植完后MDK报错:没有定义Driver_NAND0_GetDeviceBusy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移植完后MDK报错:没有定义Driver_NAND0_GetDeviceBusy怎么解决呢?

这个没记错的话,是手动添加的,可以看下我这个例子。

基于STM32F40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8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MDK报错说没有定义Driver_NAND0_GetDeviceBusy这个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这个报错是这样的,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river_NAND0_GetDeviceBusy (referred from nand_membus.o).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记错的话,是手动添加的,可以看下我这个例子。

感谢大佬回复。我还有一个疑问,NAND的总容量数值好像不对,这个怎么解决呢,谢谢

【1 - ViewSDCapacity】
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fsOK:成功)
文件系统格式中......
文件系统格式化 (fsOK:成功)
------------------------------------------------------------------
NAND的volume label是 nand
NAND的volume serial number是 305419896
NAND剩余容量 = 509.919.232字节
NAND总容量 = 510.132.224字节
SD卡的总扇区数 = 996352
NAND读扇区大小 = 512字节
NAND写扇区大小 = 512字节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佬回复。我还有一个疑问,NAND的总容量数值好像不对,这个怎么解决呢,谢谢

【1 - ViewSDCapaci ...

我用的这个NAND大小是512M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