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ROPDOWN_Expand()无效果

楼主(2017-06-22):
如题,在使用按键控制DROPDOWN控件时,想打开DROPDOWN的list,使用DROPDOWN_Expand()这个函数,但是没有效果。
另外,看文档上说,DROPDOWN只支持GUI_KEY_ENTER和GUI_KEY_SPACE两个按键响应。
但实际上应该不止吧,起码,GUI_KEY_UP/GUI_KEY_DOWN也是支持的

网友:
函数 DROPDOWN_Expand()跟按键消息GUI_KEY_SPACE应该是一个功能,都是打开列表。

上移和下移按键消息的确没有,的确很奇怪,你实际操作有消息没。

另外的话,如果不支持的话,那就设置一个自定义回调消息或者重定义DROPDOWN的回调函数,在回调消息WM_KEY里面定义下上移和下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 DROPDOWN_Expand()跟按键消息GUI_KEY_SPACE应该是一个功能,都是打开列表。

上移和下移按键消息的确没有,的确很奇怪,你实际操作有消息没。

另外的话,如果不支持的话,那就设置一个自定义回调消息或者重定义DROPDOWN的回调函数,在回调消息WM_KEY里面定义下上移和下移。

1.DROPDOWN_Expand()这个有效果,是写错了代码。
2.如果设置焦点在DROPDOWN上,然后发送GUI_KEY_UP/GUI_KEY_DOWN键值时,
是有效果的,在DROPDOWN list没有打开的情况下,也是会改变选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DROPDOWN_Expand()这个有效果,是写错了代码。
2.如果设置焦点在DROPDOWN上,然后发送GUI_KEY_UP/GUI_KEY_DOWN键值时,
是有效果的,在DROPDOWN list没有打开的情况下,也是会改变选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