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屏幕上有绿点,怎么破

楼主(2017-06-24):
   跟着eric的三缓存的例子,我使用双缓存,界面刷新变好了,可是屏幕上出现了绿点,是不是图层缓存扩大的原因 啊!有没有其他人出现过此类现象。

网友:
绿点是随机的还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点是随机的还是固定的。

随机的,貌似使用双缓存后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机的,貌似使用双缓存后出现的
是不是这种噪点: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种噪点: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50

网友:
是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绿色的

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

我这里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高速SRAM硬件布线不是很给力,后期升级布线后,没问题了。

网友:
液晶屏的布线也很关键,上一次我那个也是这个问题,最后降频到25M(GPIO的驱动速度25M,液晶的速度是50M)就没有一个问题了。当时我没画板子用杜邦线联,最后画了一块板子出来跑到全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高速SRAM硬件布线不是很给力,后期升级布线后,没问题了。

和mcu距离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的布线也很关键,上一次我那个也是这个问题,最后降频到25M(GPIO的驱动速度25M,液晶的速度是50M)就没有一个问题了。当时我没画板子用杜邦线联,最后画了一块板子出来跑到全速

你是一上电后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跑了一段时间后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mcu距离有影响吗

一般的原则是越近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一上电后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跑了一段时间后出现这种现象的?

因为我用的是杜邦线连的,所以比你这个还严重。版主那个emwin还是很健全的,所以硬件问题居多。显示图片和控件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