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DNS 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17-06-24):
地址
当DNS解析出现错误,例如把一个域名解析成一个错误的IP地址,或者根本不知道某个域名对应的IP地址是什么时,就无法通过域名访问相应的站点了,这就是DNS解析故障。出现DNS解析故障最大的症状就是访问站点对应的IP地址没有问题,然而访问他的域名就会出现错误。
(1)用nslookup(网路查询)来判断是否真的是DNS解析故障:
要想百分之百判断是否为DNS解析故障就需要通过系统自带的NSLOOKUP来解决了。
第一步:确认自己的系统是windows 2000和windows xp以上操作系统,然后通过“开始->运行->输入CMD”后回车进入命令行模式。
第二步:输入nslookup命令后回车,将进入DNS解析查询界面。
第三步:命令行窗口中会显示出当前系统所使用的DNS服务器地址,例如笔者的DNS服务器IP为202.106.0.20。
第四步:接下来输入无法访问的站点对应的域名。假如不能访问的话,那么DNS解析应该是不能够正常进行的,会收到DNS request timed out,timeout was 2 seconds的提示信息。这说明本地计算机确实出现了DNS解析故障。
小提示:如果DNS解析正常的话,会反馈回正确的IP地址。
(2)查询DNS服务器工作是否正常:
这时候要看本地计算机使用的DNS地址是多少了,并且查询他的运行情况。
第一步:通过“开始->运行->输入CMD”后回车进入命令行模式。
第二步:输入ipconfig/all命令来查询网络参数。
第三步:在ipconfig /all显示信息中能够看到一个地方写着DNS SERVERS,这个就是本地的DNS服务器地址。例如笔者的是202.106.0.20和202.106.46.151。从这个地址可以看出是个外网地址,如果使用外网DNS出现解析错误时,可以更换一个其他的DNS服务器地址即可解决问题。
第四步:如果在DNS服务器处显示的是个人公司的内部网络地址,那么说明该公司的DNS解析工作是交给公司内部的DNS服务器来完成的,这时需要检查这个DNS服务器,在DNS服务器上进行nslookup操作看是否可以正常解析。解决DNS服务器上的DNS服务故障,一般来说问题也能够解决。
(3)清除DNS缓存信息法:
第一步:通过“开始->运行->输入CMD”进入命令行模式。
第二步:在命令行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ipconfig /?中有一个名为/flushdns的参数,这个就是清除DNS缓存信息的命令。
第三步:执行ipconfig /flushdns命令,当出现“successfully flushed the dns resolver cache”的提示时就说明当前计算机的缓存信息已经被成功清除。
第四步:接下来我们再访问域名时,就会到DNS服务器上获取最新解析地址,再也不会出现因为以前的缓存造成解析错误故障了。
(4)修改HOSTS(主机)文件法:
第一步:通过“开始->搜索”,然后查找名叫hosts的文件。
第二步:当然对于已经知道他的路径的读者可以直接进入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目录中找到HOSTS文件。如果你的系统是windows 2000,那么应该到c:\winnt\system32\drivers\etc目录中寻找。
第三步:双击HOSTS文件,然后选择用“记事本”程序将其打开。
第四步:之后我们就会看到HOSTS文件的所有内容了,默认情况下只有一行内容“127.0.0.1 localhost”。(其他前面带有#的行都不是真正的内容,只是帮助信息而已)
第五步:将你希望进行DNS解析的条目添加到HOSTS文件中。具体格式是先写该域名对应的IP地址,然后空格接域名信息。
第六步:设置完毕后我们访问网址时就会自动根据是在内网还是外网来解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