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RL-TCPnet多连接发送问题

楼主(2017-06-26):
使用RL-TCPnet多连接时,板子做server,电脑做clinet,server快速同时向多个client发送数据时会出现问题,有时候会HardFault_Handler,有时候tcp_check_send会为__FALSE,一会儿就断线了。单个连接时没有问题,慢发也没有问题。我也是按照手册那样做的,发送代码如下,请问这样写有什么问题:

        if(tcp_check_send (socket) == __TRUE)
        {
            maxlen=tcp_max_dsize (socket);
            if(maxlen<=sum)
            {
                res=1;
                return res;
            }
            else
            {
                sendbuf = tcp_get_buf(sum);
                memcpy(sendbuf,buf,sum);
                if(tcp_send (socket, sendbuf, sum)==__TRUE)
                {
                    res=0;
                    return res;
                }
                else
                {
                    res=1;
                    return res;
                }
            }
        }

网友:
你这个只有一个Server,只能跟电脑端的一个Client建立连接。

楼主:
这里只是其中一段代码,我有多个socket的,这个只是一个发送函数,这里的socket是发送函数的一个参数,发送函数这样写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只是其中一段代码,我有多个socket的,这个只是一个发送函数,这里的socket是发送函数的一个参数,发送函数这样写没有问题吧

这个原始socket函数仅支持单任务,这点特别注意。

bsd socket才支持多任务。

楼主:
用一个任务做处理
void mytcpip_tcp_send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8 i;
    for(i=0;i<MYTCPIP_SOCKET_MAX;i++)
    {
        struct mytcpip_socket_struct* socket_sct=&mytcpip_socket_sct;
        if(socket_sct->mode==MYTCPIP_TCP_SERVER)
        {
            socket_sct->socket=tcp_get_socket (TCP_TYPE_SERVER|TCP_TYPE_KEEP_ALIVE, 0, 10, mytcpip_tcp_callback);
            if(socket_sct->socket!=0)
            {
                tcp_listen (socket_sct->socket, socket_sct->locport);
            }
        }
    }
    while(1)
    {
               vTaskDelay(10);
        for(i=0;i<MYTCPIP_SOCKET_MAX;i++)
        {
            struct mytcpip_socket_struct* socket_sct=&mytcpip_socket_sct;
            if(socket_sct->enable==1)
            {
                 mytcpip_tcp_send(socket_sct->src_buf_struct->buf,1000,socket_sct->socket,socket_sct->mode);
            }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任务做处理
void mytcpip_tcp_send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8 i;
    for(i=0;i<MYTCPIP_SOCKET_MAX;i++)
.......

那就多试试,不一定那个环节出问题了。

楼主:
在tcp_send前后保护临界区,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tcp_send前后保护临界区,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通过加中断解决?这个的确有些问题了,估计程序设计哪里有问题。这种原始socket的方式,主运行函数main_TcpNet一定要一直调用着,而且必须是跟你的这些原始socket函数在一个任务里面一起调用,因为原始socekt函数是不支持多任务的。

楼主:
是的,tcp_send前关,tcp_send后开,我是通过事件方式调用main_TcpNet的,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继续测试下

楼主:
正常来说,使用事件方式调用main_TcpNet,是不是只能使用BSD Sock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使用事件方式调用main_TcpNet,是不是只能使用BSD Socket?

也可以用原始socket,不过比较麻烦,不像bsd socket那么省事。得需要你安排下,看看怎么组合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