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 特权级和用户级切换问题

楼主(2017-06-27):
大家知道上电初始化后片子是处于特权级线程,使用的MSP.那么使用UCOSIII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切换成用户级和用PSP的呢,在哪个代码里面?

网友:
uCOS-III没有用户级和特权级之分。全部是特权级。

楼主:
谢谢,特权级双堆栈? 在哪里初始化的PSP?

网友:
可以学习下,我们早期做的uCOS-III教程这个部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习下,我们早期做的uCOS-III教程这个部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8

网友:
好的。另外再请教下__set_CONTROL(0);这个函数是设置成特权级模式?还是设置成用户级模式?多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格我知道的。就是不知道__set_CONTROL(0);括号里的0是指的是CONTROL寄存器的bit0,还是把control寄存器设置成0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格我知道的。就是不知道__set_CONTROL(0);括号里的0是指的是CONTROL寄存器的bit0,还是把control寄存器设置成0值?

整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寄存器。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写的一个裸机程序,xx是定义的一个无符号32位全局变量,初始值位0x10;调用xx = __get_CONTROL();后,xx的值还是x010;如果先__set_CONTROL(0);,再调用xx = __get_CONTROL();xx的就变成了0x04,xx的值不应该是0吗(特权级模式,MS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写的一个裸机程序,xx是定义的一个无符号32位全局变量,初始值位0x10;调用xx = __get_CONTROL();后,xx的值还是x010;如果先__set_CONTROL(0);,再调用xx = __get_CONTROL();xx的就变成了0x04,xx的值不应该是0吗(特权级模式,MSP)

F4系列还有一个CONTROL[2],也就是bit2也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系列还有一个CONTROL[2],也就是bit2也可以设置的。

哦,难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系列还有一个CONTROL[2],也就是bit2也可以设置的。

再请教个问题,一个裸机程序,照理说上电复位后就一直运行在特权模式下,__set_CONTROL(1);应该就可以进入用户级模式,但是发现一执行__set_CONTROL(1);就进入了硬fault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个问题,一个裸机程序,照理说上电复位后就一直运行在特权模式下,__set_CONTROL(1);应该就可以进入用户级模式,但是发现一执行__set_CONTROL(1);就进入了硬fault了,这是怎么回事?

进入用户级模式后,很多系统寄存器都可以访问,访问就进入硬件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