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A8875驱动屏幕问题

楼主(2017-06-27):
上次经eric2013大侠指导,对屏幕有进一步了解。
与硬件工程师确认,现在驱动方案STM32F1+RA8875+HX8257的驱动流程是合适的,因为屏幕(自带HX8257)接口为24bit-digital(RGB),所以使用RA8875实现FSMC接口驱动。
仿照armfly硬件进行设计、移植软件代码进行测试。
现在情况:
1.没有读到屏幕ID,读取寄存器数据值不对、与预期不符;
2.上电后,屏幕在五个颜色之间依此循环切换,本来以为是armfly的LcdInit()函数中TestLcd()函数实现的,结果把此函数屏蔽后仍然循环切换,疑惑。
现请问:
1.屏幕现在已经能够(自行)切换屏幕颜色,是否能够说明硬件电路没有问题?
2.屏幕为什么会自行颜色切换,个人猜想,是否是第一次下载程序成功了,后续某些影响,一致没有下载成功?
3.是否有使用过RA8875、有类似经验、在北京的朋友,如果合适,这个屏幕驱动可以作为小项目,协商项目周期与报价。
谢谢~~~~~

五个循环切换颜色屏幕界面如下: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这个现象太奇葩。
如果ID都不能读到,那么FSMC的配置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太奇葩。
如果ID都不能读到,那么FSMC的配置可能有问题。

确实奇葩
很纳闷屏幕为什么会循环闪烁,如果FSMC配置有问题,现象不会这么有规律吧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我现在有个问题,你的这个屏HX8257有什么优势,显示屏大,显示效果好, 多大分辨率的。

不行就别在这个上面耽误时间了,直接买一批现成的,这样省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个问题,你的这个屏HX8257有什么优势,显示屏大,显示效果好, 多大分辨率的。

不行就别在这个上面耽误时间了,直接买一批现成的,这样省事些。

普通4.3寸,显示效果和分辨率没什么突出特色
主要是看中它的外观,因为公司选型限制,既符合选型标准又美观的不太好找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普通4.3寸,显示效果和分辨率没什么突出特色
主要是看中它的外观,因为公司选型限制,既符合选型标准又美观的不太好找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了,另外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拍照,方便的话,拍个照片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你的意思了,另外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拍照,方便的话,拍个照片看下。

本来发帖的时候想上照片的,写完字忘了,我整理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你的意思了,另外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拍照,方便的话,拍个照片看下。

5张照片已整理到楼主位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5张照片已整理到楼主位

自行颜色切换在那个图里面有反应,是不是最后一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颜色切换在那个图里面有反应,是不是最后一个图。

这5张图依次循环切换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这5张图依次循环切换

网友: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看你的图看出不什么问题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看你的图看出不什么问题来。

稍后屏幕到我这了,我测试下
工程师说没法控制,屏幕自己一直在切换屏幕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看你的图看出不什么问题来。

屏幕寄回来测试发现,屏幕在8种颜色间依次循环切换,不受控制
进一步测试发现,RA8875的RST引脚与单片机PA3引脚互联了,只要配置了PA3并进行复位操作,屏幕就不受控制,屏蔽掉PA3的配置,屏幕能够正常显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屏幕寄回来测试发现,屏幕在8种颜色间依次循环切换,不受控制
进一步测试发现,RA8875的RST引脚与单片机PA3引脚互联了,只要配置了PA3并进行复位操作,屏幕就不受控制,屏蔽掉PA3的配置,屏幕能够正常显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复位引脚跟你的STM32复位,用一个就行了。我们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引脚跟你的STM32复位,用一个就行了。我们的是这样的。

好的,多些指导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板子里有程序吧,看代码,就知道为什么是这几个颜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里有程序吧,看代码,就知道为什么是这几个颜色了

板子自己画的,没有程序,单片机下载两款完全不同程序只要控制reset脚就循环显示
有朋友怀疑可能是误进入屏幕出厂测试显示模式了,不清楚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9-04-09):
引用 楼主:
板子自己画的,没有程序,单片机下载两款完全不同程序只要控制reset脚就循环显示
有朋友怀疑可能是误进入 ...

有这个可能,厂家串接指定的供电、管脚配置小板,自动电量循环满屏显示色块。

我自己的产品也习惯搞一个首次开机的半自动测试软件,自己定义后门触发。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