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使用RL-TCPnet有没有办法实现select的功能

楼主(2017-06-27):
如题

网友:
无此函数

楼主:
那使用BSD SOCKET做SEVER多连接时,是不是要为每个客户端分配一个线程了

网友:
调用函数socket后会自动创建一个监听socket,然后函数listen设置最大值的监听个数,accept函数用于接收外部连接请求,此函数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socket进行连接。
这种方式在一个任务里面管理麻烦,小型系统使用麻烦。

单片机类的这种小型系统,你需要几个socket就创建几个任务。简单省事,管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