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我想问一下STM32   RTX+RL-flash+USB,感激涕零

楼主(2017-06-27):
楼主,我想问一下STM32f4    RTX+RL-flash+USB,       nand flash虚拟成U盘,他的USB库支持吗,还是我还需要,自己进行逻辑块与物理块的转换,他的USB库能完美的支持NAND FLASH  模拟成U盘吗?

我再描述一下,
RL-FLASH 这个文件支持 NAND FLASH 读写,但是我要把数据拷出来,这样我要把NAND FLASH 模拟成U盘可以做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再问一下    RTX+RL-flash     nand flash    是可以的,   我要把nand flash   模拟成U盘  我还用我还需要自己写坏块管理这个东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RL-FlashFS是FAT兼容的文件系统,也就是说可以在window系统上面模拟U盘,配合RTX操作系统的中间件RL-USB即可
    关于RL-USB的移植,后面有精力了做一个。

大概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L-FlashFS是FAT兼容的文件系统,也就是说可以在window系统上面模拟U盘,配合RTX操作系统的中间件RL-USB即可
    关于RL-USB的移植,后面有精力了做一个。

网友:
对的,是这个意思,参考上面两个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是这个意思,参考上面两个就可以实现。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7-09-22):
买的V5的板子,感觉NAND的读写就是个坑,一堆的问题。就没用V5板子的芯片,目前项目上还是得用NAND 芯片,但是文件系统里面NAND的page size 只能选择2048+64吗?我的NAND FLASH芯片是2048+128的,可以正常读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V5的板子,感觉NAND的读写就是个坑,一堆的问题。就没用V5板子的芯片,目前项目上还是得用NAND 芯片,但是文件系统里面NAND的page size 只能选择2048+64吗?我的NAND FLASH芯片是2048+128的,可以正常读写吗?

使用RL-FlashFS,都可以配置的。参考二楼给的两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