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一下V4开发板上可自由使用的定时器端口有哪些?

楼主(2017-06-27):
V4开发板刚到货,我希望用其进行编码器试验,看原理图似乎STM32F103ZE的许多端口都连接了器件,编码器的5V脉冲信号可能与一些器件的引脚存在与逻辑关系,为了防止损坏板上器件,希望找到
STM32F103ZE未直接连接外部器件的引脚,似乎只有TIM2_CH1(PA15)和TIM2_CH2(PB3)未连接其它器件而作为外部插件端口能满足需求,希望能得到官方证实。

网友:
在我们的bsp_tim_pwm.c文件开头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

    可以输出到GPIO的TIM通道:

    PA0  TIM5_CH1
    PA0  TIM5_CH2  TIM2_CH2
    PA2  TIM5_CH3  TIM2_CH3
    PA3  TIM5_CH4  TIM2_CH4

    PA6  TIM3_CH1
    PA7  TIM3_CH2

    PB0  TIM3_CH3
    PB1  TIM3_CH4

    PE9   TIM1_CH1
    PE11  TIM1_CH2
    PE13  TIM1_CH3

    PE14  TIM1_CH4

    PD12    TIM4_CH1
    PD13    TIM4_CH2
    PD14    TIM4_CH3
    PD15    TIM4_CH4

    PC6        TIM8_CH1
    PC7        TIM8_CH2
    PC8        TIM8_CH3
    PC9        TIM8_CH4

    PA8        TIM1_CH1
    PA9        TIM1_CH2
    PA10    TIM1_CH3
    PA11    TIM1_CH4

    PB3        TIM2_CH2
    PB4        TIM3_CH1
    PB5        TIM3_CH2

    PB6        TIM4_CH1
    PB7        TIM4_CH2
    PB8        TIM4_CH3
    PB9        TIM4_CH4

    APB1 定时器有 TIM2, TIM3 ,TIM4, TIM5, TIM6, TIM7        --- 36M
    APB2 定时器有 TIM1, TIM8                    ---- 72M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指那些没有连接外部芯片,特别是不能连接外部器件的输出端的定时器引脚。虽然开发板针对可能影响电平的线路设计了一些零欧电阻,但要焊下来小电阻实在不方便保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的意思是指那些没有连接外部芯片,特别是不能连接外部器件的输出端的定时器引脚。虽然开发板针对可能影响电平的线路设计了一些零欧电阻,但要焊下来小电阻实在不方便保管。

网友:
这个只能下载原理图之后,全原理图检测相应的定时器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