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UCOSIII 教程中任务切换设计(带浮点)的疑问求教

楼主(2017-06-28):
__asm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MRS      R0, PSP
TST      LR, #0x10
IT       EQ
VSTMDBEQ R0!, {S16-S31}
MOV      R2, LR
MRS      R3, CONTROL
STMDB    R0!,{R2-R11}
LDR      R1,=__cpp(&curr_task)
LDR      R2,[R1]
LDR      R3,=__cpp(&ampSP_array)
STR      R0,[R3, R2, LSL #2]

LDR      R4,=__cpp(&next_task)
LDR      R4,[R4]
STR      R4,[R1]
LDR      R0,[R3, R4, LSL #2]
LDMIA    R0!,{R2-R11}
MOV      LR, R2
MSR      CONTROL, R3
TST      LR, #0x10
IT       EQ
VLDMIAEQ R0!, {S16-S31}
MSR      PSP, R0
BX       LR
ALIGN  4
}
这是任务切换时的入栈和出栈代码,有一个地方不是很明白:就是加载下一个任务堆栈中的数据到相应寄存器中MOV LR , R2和MSR CONTROL ,R3这两句应该是加载LR和CONTROL,那么到BX LR退出PendSV_Handler的时候又自动弹出了xPSR,PC,LR,这样岂不是两次赋值LR了?有点不明白

网友:
没关系啊,本来就是入栈的时候将LR 和CONTROL寄存器都进行了一次手动入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啊,本来就是入栈的时候将LR 和CONTROL寄存器都进行了一次手动入栈。

网友:
那是不是入栈的时候保存了两个LR,,一个是自动入栈的LR,,,另一个是更新后的LR(即EXC_RETURN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入栈的时候保存了两个LR,,一个是自动入栈的LR,,,另一个是更新后的LR(即EXC_RETURN的值)?

对,自动入栈的是一对,我们这里手动入栈是一对,方便判断LR的bit4浮点是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自动入栈的是一对,我们这里手动入栈是一对,方便判断LR的bit4浮点是否使用,

还有个问题,最后8个寄存器自动出栈是用的MSP吧?而入栈的时候自动入栈的8个寄存器用的是PSP,这是不是矛盾了?每次入栈用PSP,出栈用MSP,不相符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最后8个寄存器自动出栈是用的MSP吧?而入栈的时候自动入栈的8个寄存器用的是PSP,这是不是矛盾了?每次入栈用PSP,出栈用MSP,不相符合啊

注意CONTROL寄存器配置,我们这里是用的双堆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CONTROL寄存器配置,我们这里是用的双堆栈。

我知道是双堆栈啊,但还是不太明白。入栈的时候用的是PSP和任务堆栈吧。在PendSV里面一直用的是MSP吧,最后从PendSV函数返回的时候也应该是用的MSP吧,而MSP对应的应该是系统堆栈吧,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如果对的话,那每次PendSV返回的时候都是用的系统堆栈,那每切换一次任务,MSP就指向了更高的RAM地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双堆栈啊,但还是不太明白。入栈的时候用的是PSP和任务堆栈吧。在PendSV里面一直用的是MSP吧,最后从PendSV函数返回的时候也应该是用的MSP吧,而MSP对应的应该是系统堆栈吧,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如果对的话,那每次PendSV返回的时候都是用的系统堆栈,那每切换一次任 ..

你调试状观察下MSP的变化,你这个问题就讨论这么多吧,已经帮你好几天了。剩下自己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状观察下MSP的变化,你这个问题就讨论这么多吧,已经帮你好几天了。剩下自己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状观察下MSP的变化,你这个问题就讨论这么多吧,已经帮你好几天了。剩下自己研究下

还是谢谢,讨论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