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MDK5.16  RL-FlashFS开启ECC后,无法写入数据
。。

楼主(2017-06-29):
只要一打开 softECC,不打开ECC大量数据会出现几个bit的错误,在写入数据时候就会一直卡在读取one PAGE的一步骤?
是不是必须使用 Keil 4.74版本编译才能使能软件ECC,
问下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

网友:
Re:MDK5.16  RL-FlashFS开启ECC后,无法写入数据

MDK5里面的还没有精力去倒腾。MDK4的里面,开不开,当前都没有影响的,错位bit没有那么容易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5里面的还没有精力去倒腾。MDK4的里面,开不开,当前都没有影响的,错位bit没有那么容易出现的。

我的测试 每次读出 3M数据 使用beyond compare比较总是有 几个bit数据不正确
软件ECC只要一打开 写入数据就会卡死在一个地方,
不知道是坏块问题 还是 总线有问题
。。。

网友(2017-10-12):
后面再mdk5上面 尝试 flashfs 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