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中graph波形不知道怎么拉伸

楼主(2017-06-29):
我只发送24个数据,想横轴能全部占满,纵轴能和坐标一一对应。
u8 _Slavedata[_Slavenum][24] = {
    {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
    {60,78,65,117,32,14,86,42,45,68,12,36,51,47,},
};//这是我发送的数据

网友:
默认的好像不支持,试试这个函数GRAPH_SetUserDraw

楼主:
解决的不完美,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的不完美,跪求大神帮忙。

这个不好,试试我说的这个函数

GRAPH_SetUserDraw

楼主:
看了下,不管怎样搞。24个点是不能绘制出平滑曲线的。只能手动计算数据,把数组加大到每个像素都有对应的点。这样  GRAPH_DATA_YT_AddValue      GRAPH_SetUserDraw   其实是一样。

网友:
搞过很多GRAPH,给楼主建议,就像楼上说的,增加一个变量,绘制中间值,逐步将所有的变量绘制出来,emwin的功能其实还是很单一的

网友:
有个简单的方法,比如你的屏幕横坐标有240个点,你只有24个数据,那么可以把第一个数据输入10次,第二个数据输入10次。。。。。。

网友(2017-08-28):
水平 垂直 刻度怎么设置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平 垂直 刻度怎么设置的能分享一下吗?

学习新版emWin教程的Graph章节即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