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429板子带的7寸电容屏有木有资料

楼主(2017-06-29):
如标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借贴问一下,请问V6的7寸电阻屏驱动控制器是哪款?程序里面是AR8875的驱动,但是第一楼给的链接显示"7寸RGB屏使用的source driver ic OTA70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贴问一下,请问V6的7寸电阻屏驱动控制器是哪款?程序里面是AR8875的驱动,但是第一楼给的链接显示"7寸RGB屏使用的source driver ic OTA7001"。

V6是用的F429,不需要RA8875这种外置驱动了,F429自带LCD驱动器。

这个source driver ic OTA7001是裸屏自带的控制器,控制显示屏阵列用的,而RA8875是LCD驱动器,作用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V6是用的F429,不需要RA8875这种外置驱动了,F429自带LCD驱动器。

这个source driver ic OTA7001是裸屏自带的控制器,控制显示屏阵列用的,而RA8875是LCD驱动器,作用不同。

了解,谢谢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