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显示问题

楼主(2017-06-30):
我在框架窗口中创建了一个LISTVIEW控件,共3列显示,其中第一列显示正常,但第2,3列显示不正常(第2列乱码,第3列空白),如下:

这个LISTVIEW是有初始值的,初始值如下:

datastream_type datastream[DSTotalS] =
{
    { "DTC num", "1", "2" },
    { "MCU temp", "3", "4"},
    { "CAR Speed", "68", "KM/h"},
    { "KEY State", "ON", " "},
};

添加每行元素的代码如下:

for (i = 0; i < DSTotalS; i++)
{
    LISTVIEW_AddRow(hWin_list, (const GUI_ConstString *)(&datastream));
    GUI_Delay(10);
}

各路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显示不正确,我在电脑仿真上运行是可以的,但在开发板上运行就成这样了。

网友:
使用函数LISTVIEW_SetItemText为每一个选项单独添加。

楼主:
前段时间我都是可以整行添加的啊。同一个项目我还有另一个地方也是这种方式添加的LISTVIEW的每行内容,那个都没问题。搞不懂为什么就是这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我都是可以整行添加的啊。同一个项目我还有另一个地方也是这种方式添加的LISTVIEW的每行内容,那个都没问题。搞不懂为什么就是这个有问题。

可以整行添加的,以前我都是整行添加的。

楼主:
typedef struct
{
    char * name;
    char  value[10];                //错误,这样定义不能正确添加行的内容
    char * unit;
}datastream_type;      //数据流结构

我靠,被自己坑死了,整行的数据结构定义错误,必须用指针类型,不能用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def struct
{
    char * name;
    char  value[10];                //错误,这样定义不能正确添加行的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