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救助,rtx中的os_time_get()函数在中断中的调用出现hardfault

楼主(2017-06-30):
我在工程中的串口中断中调用os_time_get()这个函数,发现每次运行到此处,都会进入hardfault,正常任务中访问没有问题,百度谷歌都未果,难道这个函数不能再中断中调用吗?

万分感谢!

网友:
好像os_开头的函数不能在中断中调用,isr_开头的函数才能在中断中调用吧

网友:
os开头的不可用在中断里面,中断里面要用isr开头的函数。而isr开头的没有这个功能,简单点直接获取全局变量os_time的数值就行。

网友:
mdk帮助文档没看啊,楼上都给出解释了,原因是因为os_前缀的函数都是通过svc软中断运行的,如果当前中断优先级比svc高,svc无法抢占从而产生hardfault,这个在cm3规范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