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4遇到奇怪现象,已解决

楼主(2017-06-30):
今天打算用V4使用TIM2做一个定时器外部时钟计数的试验,根据资料CH1和CH2分别使用TIM2_REMAP[1:0] = 01来部分重映像到PA15和PB3,用板上驱动LED的PF8和PF9的端口作为时钟信号,这样的好处是容易观察信号电平。试验的结果是用PA15作为外部时钟线的时候TIM2正常计数,但是将PB3作为外部时钟时,TIM不计数,寄存器设置是正确的,用软件模拟仿真是可以计数的。再通过在线观察,发现PA6的IDR值跟随信号变化,PA6可作为TIM3的外部时钟端,将程序改为TIM3,还是向PB3发信号,结果TIM3能正常计数。
奇怪的是,如果将PB3作为GPIO输出,输出高电平时调试器也显示PB3端口为低电平,将PA置为GPIO输出低电平也看不到LED发光。

网友:
不要使用PB3,PB3是个特殊的调试接口,用于SWD调试的SWO引脚,程序中需要将SW调试工禁止。不过这样会把SW调试接口锁住。需要ISP方式下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使用PB3,PB3是个特殊的调试接口,用于SWD调试的SWO引脚,程序中需要将SW调试工禁止。不过这样会把SW调试接口锁住。需要ISP方式下载解锁。

哦。但是看原理图似乎很难找出不连接外部器件的引脚了,因为我打算进行编码器试验,需要CH1和CH2同时工作。

楼主:
今天改用TIM3计数器,PC6、PC7接信号,编码器试验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