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ucos3和emwin之间传递消息的疑问

楼主(2017-07-02):
Eric,你好,目前在调试emwin+ucos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麻烦您帮我分析以下,谢谢。

1. 在例程“V6-631_uCOS-III实验_uCOS-III+STemWin+FatFS综合”中,我看到emwin的任务是这样调用的:[blockquote]
void app_task_GUI(void)
{
  for(;;)
  {
    MainTask();
  }
}[/blockquote]
这样的话,就没法在ucos的任务里pend消息,所以我尝试把MainTask.c里的所有代码,插入到GUI任务所在的文件里,编译通过,但是下载之后运行,是黑屏,应该是emwin的消息机制出错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2. 在MainTask.c里的while(1)主循环中,我尝试使用OSTaskQPost函数给其他任务发送消息,成功了,请问这样是不是正确的做法?
3. 我怎么从其他任务里给emwin所在任务发送消息?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去pend。
4. 编译器警告,我使用的是例程里带的ucos3和emwin版本,IDE为IAR8.11,在编译时会出现这两个警告

Warning[Lt009]: Inconsistent wchar_t size
            GUI_PID.o(STemWin528_CM4_OS_IAR_ot.a) and 292 other objects have wchar_t size 16 bits
            aet_offset.o and 224 other objects have wchar_t size 32 bits
Warning[Lt049]: Potential floating point parameter passing conflict. The first module below references the second and they have been built with different
settings.
            AAPCS, VFP variant: MainTask.o
            AAPCS, base variant: FRAMEWIN_CreateIndirect.o(STemWin528_CM4_OS_IAR_ot.a)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掉?

楼主:
问题3解决了,原来在emwin的循环中也是可以使用pend函数来等待消息,只不过设置为等待超时,不要一直等待即可。
其他几个问题还请版主帮忙解释以下,非常感谢。

还有就是我看emwin主要是调用了图形库的STemWin528_CM4_OS_IAR_ot.a文件,如果我想升级emwin的版本,是不是直接替换这个.a文件就可以了?还是说把相应的GUI开头的文件夹里的文件全部更新?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现在才回复。

1. 楼主问题的1,2,3其实是一个问题,emWin要发送消息,直接在窗口或者对话框的回调函数里面搞,要接受消息的话,就通过emWin自己支持的消息机制,从其他的任务里面给emWin发,不需要用OS的消息机制,pend或者post。这样管理非常方便。

2. 第4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的IAR FPU功能没有开。看着不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3解决了,原来在emwin的循环中也是可以使用pend函数来等待消息,只不过设置为等待超时,不要一直等待即可。
其他几个问题还请版主帮忙解释以下,非常感谢。

还有就是我看emwin主要是调用了图形库的STemWin528_CM4_OS_IAR_ot.a文件,如果我想升级emwin的版本,是不是直接替换 ..

是的,直接提供lib和所有头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楼主,现在才回复。

1. 楼主问题的1,2,3其实是一个问题,emWin要发送消息,直接在窗口或者对话框的回调函数里面搞,要接受消息的话,就通过emWin自己支持的消息机制,从其他的任务里面给emWin发,不需要用OS的消息机制,pend或者post。这样管理非常方便。

2. 第4个 ..

感谢回复
因为我需要传递数据来更新界面显示的数据,不需要使用ucos的消息机制,只要使用emwin的消息发送就可以么?
问题4好像不是这个原因,iAR设置里开启了了Fpu,创建GUI任务的时候也带上了使用Fpu的选项,很奇怪为啥警告,但是运行起来似乎没有问题。

楼主:
在st官网上下载了最新的5.32版本stemwin,替换了.a文件和include,这些编译警告就消失了,估计是优化的问题把。
还有个问题,在segger上下载的emwin是5.40,st下载的stemwin只有5.32,两个可以混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
因为我需要传递数据来更新界面显示的数据,不需要使用ucos的消息机制,只要使用emwin的消息发送就可以么?
问题4好像不是这个原因,iAR设置里开启了了Fpu,创建GUI任务的时候也带上了使用Fpu的选项,很奇怪为啥警告,但是运行起来似乎没有问题。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t官网上下载了最新的5.32版本stemwin,替换了.a文件和include,这些编译警告就消失了,估计是优化的问题把。
还有个问题,在segger上下载的emwin是5.40,st下载的stemwin只有5.32,两个可以混用不?

网友:
SEGGER的,是用于电脑端的X86版本库,不能用于芯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GGER的,是用于电脑端的X86版本库,不能用于芯片上的。

了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