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io口扩展使用什么芯片 好 ??

楼主(2017-07-04):
请教下,io口扩展使用什么芯片 好 ??

有推荐的末 ???

网友:
扩展的,一般只能单向。
比如,扩展输入,或者扩展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展的,一般只能单向。
比如,扩展输入,或者扩展输出

我需要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HC595,  164, 165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86

网友:
你好,我需要双向的,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需要双向的,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啊  ?

TI的
http://www.ti.com/lsds/ti/interface/i2c-io-expander-products.page

这个里面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啊,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