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RL-Flash FS fcheck()返回值总是 1 怎么格式都不对
。。

楼主(2017-07-04):
使用RL-FlashFS时 正常格式化及 初始化文件系统之后 使用 fcheck检查 返回值总是 1

RL-FlashFS 写入大文件时候,读出检测 ,和写入的文件总有不一样的几个字节,RL-FlashFS是如何判断NANDflash坏块并跳过此坏块的?
。。。

网友:
是不是你的NAND出问题了,不行换一片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NAND出问题了,不行换一片新的试试。

nandflash 出问题,RL-flash 应该能够识别坏块,自动做坏块管理才对 ,
只是不知道其内部机制是什么样的,
文件系统也跑起来了,不可靠是最要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ndflash 出问题,RL-flash 应该能够识别坏块,自动做坏块管理才对 ,
只是不知道其内部机制是什么样的,
文件系统也跑起来了,不可靠是最要命的

有时候坏块过多,实验的过程中操作不当,会有这种问题,nand基本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坏块过多,实验的过程中操作不当,会有这种问题,nand基本就废了。

网友:
已经更换了芯片测试,但是还是一样,都有些想放弃nandflash了,rlflashfs感觉不稳定的,nftl层太难搞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在深圳么?可否帮忙指教一下,带板子上门请教?

网友:
不好意思啊,楼主,不太方便,论坛交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楼主,不太方便,论坛交流就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