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STEMWIN,打开一个窗口,然后关闭,动态内存不能完成释放

楼主(2017-07-04):
我用EMWIN打开一个窗口后,动态内存不能完成释放,但多次打开和关闭这个窗口,不释放的内存不会累计,还是这么点 ,请问正常吗?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2018-10-23):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

eric, 能否进入二级菜单的时候,把主菜单初始化图标的资源释放的方法? 因为二级菜单也要画图标,资源不够用。

网友:
看到了xp桌面的样子,这个启动器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