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GUI_X_FreeRtos.c不能用?

楼主(2017-07-04):
  参照V6上的freertos的例程,将GUI_X_FreeRtos.c移植过来发现,不能用,之前使用的是GUI_X_OS.c的,是从官方库里面移植出来的,官方库里面没有GUI_X_FreeRtos.c这个文件。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提示什么,有变量未定义?

如果是的话,在FreeRTOSConfig.h文件里面使能相应的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什么,有变量未定义?

如果是的话,在FreeRTOSConfig.h文件里面使能相应的组件。

能编译通过,就是界面不响应,按键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编译通过,就是界面不响应,按键没反应

你的FreeRTOS是否正常跑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reeRTOS是否正常跑起来了。

是的,使用这个.c文件freertos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使用这个.c文件freertos不工作了

参考这里的例子搞下吧: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里的例子搞下吧: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可能你的那个版本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那个版本低了

我们的是8.2.3,之后是9.0.0。
这种版本问题,不影响,你的程序应该有问题。使用STemWin,务必记得上电后就初始硬件C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是8.2.3,之后是9.0.0。
这种版本问题,不影响,你的程序应该有问题。使用STemWin,务必记得上电后就初始硬件CRC
crc肯定初始化了,用官方的那个os文件能用的,我用的stemwin是528的库,你那个支持522的,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c肯定初始化了,用官方的那个os文件能用的,我用的stemwin是528的库,你那个支持522的,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不是,V5板子的所有emWin例子,在2015年,年底就已经升级至5.28版本。

V6用的是5.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是8.2.3,之后是9.0.0。
这种版本问题,不影响,你的程序应该有问题。使用STemWin,务必记得上电后就初始硬件CRC

我的freertos是st官方的hal库生成的,我下位机使用是没问题的,为什么换个os文件freertos就不跑了呢?系统层还有东西没搞懂,看了你的移植觉得也没什么特别注意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freertos是st官方的hal库生成的,我下位机使用是没问题的,为什么换个os文件freertos就不跑了呢?系统层还有东西没搞懂,看了你的移植觉得也没什么特别注意的 啊

网友:
是的,基本搞上就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