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T5306的触摸灵敏度可以通过mcu发指令调节吗?

楼主(2017-07-04):
FT5306的触摸灵敏度可以通过mcu发指令调节吗?

网友:
我们开发板用的是触摸板和触摸芯片一体的,出厂已经配置好,所有没有设置过。

你需要研究的话,可以看下我搜集的这两个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1

楼主:
好的,我研究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