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FRAMEWIN上添加的关闭按钮

楼主(2017-07-05):
请问FRAMEWIN上添加的关闭按钮,点击关闭按钮该对话框窗口会关闭,请问这时是将该窗口直接删除了么?对应的内存是不是都释放了?还是仅仅将该窗口隐藏了?

楼主(2017-08-25):
@eric2013
请问我的框架控件上的关闭按钮为什么响应这么慢啊?同一框架中的滚动条响应就很迅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关闭窗口点中后要等很久才会关闭。

楼主:
我把游标显示出来后发现关闭按钮那块坐标检测存在很大误差,应该是触摸屏的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游标显示出来后发现关闭按钮那块坐标检测存在很大误差,应该是触摸屏的硬件问题。

先校准好,估计是你的那个没有校准好,校准好之后,简单弄个画板绘制下,看看边界区域是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