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A8875驱动问题,现象如图,用的V5开发板,配套的例程,RA887参照安富莱画的

楼主(2017-07-06):
参照安富莱画的RA8875驱动4.3寸液晶屏,刷颜色正常,显示图片部分花掉,程序是用的安富莱提供的,现象如下,硬件工程师说我时序有问题,但是屏幕又能显示,求解

楼主:
刚调试了一下程序,发现是屏幕的时序不对,需要设置RA8875寄存器LCD屏幕的时序

网友:
可以调整下RA8875的PLL配置看看。降低速度。

网友(2017-08-09):
回复看下板子布局

网友:
回复可见

网友(2017-09-21):
回复看下板子布局
我是新手,请多多关照。

网友(2017-11-18):
这个输出图片有问题 一般都是PLL的问题么?在社区看到好多个这么解决的方法了

网友(2018-02-06):
正在研究RA8876

网友(2018-05-01):
看看还要回复

网友:
look look 什么问题

网友:
需要的资料

网友:
看一下布局,

网友:
膜拜一下,哈哈哈哈

网友(2018-06-27):
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降低速度了后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什么具体问题

网友:
能公布一下PCB源文件吗,估计是总线阻抗匹配或者哪里有虚汗

网友:
回复看布局

网友(2018-09-14):
答题看不见。。。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RA8875,这个片子挺贵啊

网友:
要回复才看到,好大架子啊

网友:
一般是PCB布线的问题吧

网友:
参观一下!

网友:
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网友(2019-01-04):
回复可见。。。

网友:
看下板子布局

网友(2019-02-28):
回复可见,回复可见

网友:
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2019-04-28):
学习一下,看看有没有我想要的

网友:
KANKAN 看看可以吗

网友(2019-06-26):
我也按照安富莱的原理图自己做了一版RA8875的驱动电路板。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过程是比较头疼的,8875的管脚线序排序和液晶的接口线序很多交错,pcb画的头疼。。。差点上了4层pcb。。。。所以,你这个跟pcb布线可能有点关系。各种数据线上串个小电阻抗干扰很有必要。

网友:
kan  kan  shi shenm wt

网友:
我最近在深度研究这个RA8875和F103的问题。我自己做了F103的主板和tft液晶模块,参照armfly的参数。还有第三方的主板和tft模块。
结论是,RA8875对信号时序非常的敏感。 我的RD WR等线上串联10欧姆,还是33欧姆(armfly典型值)都会影响到画面的花屏概率。pcb的布线也比较敏感,常用数据线最好都串联33欧姆电阻增加阻抗抗干扰。
另外,如果f1系列,外接了SRAM,而且要求emwin的缓存在外部SRAM,那么花屏的概率更加敏感。 所以,f1系列还是不要配彩屏了跑emwin了,可靠性很难有效保证。

但是,用f4系列,问题就少很多,敏感点没有那么夸张。。。估计是F4系列的io端口的波形特性好一些。

网友(2019-08-10):
回复看下板子布局。

网友(2019-12-22):
看看问题是否和我一样

网友:
搞什么回复可见嘛

网友:
回复看看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2020-02-17):
刚好学到这个驱动器,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回复可见回复可见回复可见

网友:
maker 一下 ,回来再看

网友:
回复看下板子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可见,垃圾

网友(2020-03-19):
什么东西这么神秘

网友:
学习一下,了解下问题

网友:
怎么还需要回复。。。。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网友(2020-04-26):
来跟大神学习

网友(2020-06-14):
看看,需要用到

网友(2020-07-27):
顶,我想看看作者遇到什么问题,是否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
看下什么样子

网友:
回复看一下现象

网友(2020-09-22):
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想看

网友:
看不见怎么答题

网友:
回复可见卡

网友(2020-10-28):
sad发送到发送到发士大夫撒打发斯蒂芬

网友(2021-05-18):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回复什么?看都没有看到就要回复,难道要胡说八道吗?

网友(2021-07-12):
我可以回复下,然后学习嘛

网友:
回复看下。。。。

网友:
不是   不让弄回复可见了吗?

网友:
看看楼主解决没,感觉是时钟速度问题

网友(2021-08-27):
谢谢大佬分享~观摩学习学习~~

网友:
为什么每次回复才能看到呢?

网友:
发 艾弗森

网友: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2022-02-18):
学习学习,不知道是否能解决实际应用中问题

网友(2022-05-01):
来看看是什么了

网友(2022-11-16):
查看帖子内容

网友:
看看帖子内容啊啊啊啊啊

网友(2022-12-30):
看看驱动问题

网友(2023-02-27):
有RA8875 ARMFLY的原理图吗?

网友(2023-05-24):
快速上电会花屏,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