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 ADC采样

楼主(2017-07-06):
使用F429 timer的PWM输出做一个clock,驱动ADS1271(delta-sigma),SPI接口,发现采样率在12.8KSPS时可以处理过来,到25.6KSPS及以上时处理不过来,系统时钟只能131MHz,
ADS1271来一个RDY信号,产生一个下降沿中断,然后用SPI中断的方式接受3个字节,使用了FreeRTOS,但是EXTI和SPI中断都不受RTOS管理,有什么办法提高中断响应速度吗?

网友:
处理的过来,我们的那个AD7606用的200ksps,中断方式还处理的过来,也是EXTI中断。

楼主:
SPI接收中断写的不好,现在4个通道,每个102.4KSPS都处理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接收中断写的不好,现在4个通道,每个102.4KSPS都处理过来了,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