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知道实际重绘结束?

楼主(2017-07-06):
如题,硬汉,请教下。想计算重绘一个界面时间。

网友:
简单点,调用窗口无效化函数,然后主循环里面测试函数WM_Exec的执行时间,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调用窗口无效化函数,然后主循环里面测试函数WM_Exec的执行时间,你试试看。

硬汉,我程序里有GUI_Delay(100);函数,没有WM_Exec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我程序里有GUI_Delay(100);函数,没有WM_Exec函数

将你大循环里面的GUI_Delay(100);改成用WM_Exec实现。测试下执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