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on功能卡顿现象求助

楼主(2017-07-07):
我是根据《基于RTX+emWin+FlashFS+USB+TCPnet+CAN+Modbus的综合Demo 》做的ICONVIEW滑动,
图片的格式为:
图片的保存格式为: High color with Alpha[565],red and blue swapped,
图片的size为:150X150
MCU:STM32F429ZIT6     2M  flash
16位SDRAM
TFT参数:854*480

现象:
       能正常显示,但是在滑动的时候,总感觉会慢一拍,也就是手指已经滑动了一段距离了,屏幕才开始滑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你们又是怎样解决的,希望大神们教教我

网友:
手头是否有V6板子,有V6板子的话,用V6板子,一定要保证你的三缓冲功能已经使能了,还用就是务必使用32位SDRAM,16位的SDRAM性能要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是否有V6板子,有V6板子的话,用V6板子,一定要保证你的三缓冲功能已经使能了,还用就是务必使用32位SDRAM,16位的SDRAM性能要差不少。

我现在用的是16位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16位SDRAM

16位SDRAM,的确是要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SDRAM,的确是要差些。

卡顿现象会不会与我的程序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顿现象会不会与我的程序有关系呢?

有可能哦,你再优化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