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选型的疑问

楼主(2017-07-07):
貌似相同容量的SDRAM,32位的要比16位的要贵一些,当前市面上那些品牌的比较适合429用的呢?
当前准备要搞洗衣机的液晶屏控制板,需要驱动7英寸的液晶屏,分辨率至少800x480,预计界面程序需要做一些动画显示及语音提示播放,那一定要选择32位的内存吗,容量选多大的好呢。

网友:
DRAM三巨头,镁光,三星和海力士。其它的华邦,ISSI等

32位流畅些。容量16MB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M三巨头,镁光,三星和海力士。其它的华邦,ISSI等

32位流畅些。容量16MB足够。

网友:
查了一下,只有镁光、华邦、issi有做SDRAM的。

网友:
如果液晶屏选用分辨率1024*600,F429会不会驱动不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液晶屏选用分辨率1024*600,F429会不会驱动不起来啊

资料介绍最大支持到 1024*768的分辨率,实际上可以驱动 1280*800的分辨率都没有问题的

再大的分辨率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