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座的插拔简单原理是什么,其实就是卡座上面一个触角接触外壳实现的,外壳四个脚

楼主(2017-07-08):
先上图看内部结构,特别注意左上角:
SD,TF卡等引脚定义: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2
=====================================

====================================
SD卡插入后,会让左上角的那个触角接触到外壳,而外壳的四个脚是接到GND的,看下面原理图。另外,为什么未插入的时候是高电平呢,因为有上拉电阻,所以这个上拉电阻不能省略,最后实际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滤波,而且是必须要做滤波,因为抖动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解释的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