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驱动ILI9806E分辨率480*854

楼主(2017-07-08):
最近画了一块429板子,按照安富莱的emwin教程一步一步移植的,
首先是LTDC移植,在LTDC_Init(&LTDC_InitStruct);后加入LTDC_Cmd(ENABLE);  while(1);
屏幕可以正常显示红、蓝、绿背景色,这就说明LTDC的GPIO、屏幕参数设置都没问题了。
下面把安富莱的LCDConf_Lin_Template.c和头文件复制过来使用了单图层、单缓冲,颜色配置成
_CM_L8,可以正常显示色块。此时MCU主频是168M、SDRAM是84M LTDC的时钟配置成10M。
如果配置成25M就花屏了。下面把LTDC的时钟还是配置成10M、颜色配置为_CM_RGB565屏幕直接花屏。
但是我把主频降到100M、SDRAM就是50M色块可以正常显示,但是隐约中还是有闪烁。本来硬件接口设计的
是RGB888,颜色配置成_CM_RGB888再怎么降主频都是花屏。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改进的方案吗,问题从哪
开始找,谢谢了!!!

168M主频10MLTDC颜色_CM_L8

168M主频10MLTDC颜色_CM_L8

100M主频10MLTDC颜色模式_CM_RGB565

100M主频10MLTDC颜色模式_CM_RGB565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今天刚顾上回复。

先测试下将GUIConf.c文件中emWin动态内存配置成采用内部SRAM。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已经配置成了内部SRAM了,如果设置成外部SDRAM使用emwin的内存设备画图根本跑不了。现在只有显存用的SDRAM,测试显示一个小色块50*50的,我通过memory看了一下显存的数据是对的。会是LTDC扫描这片显存读错了吗?附上一张色块的效果。

50*50红色色块原点是0,0

50*50红色色块原点是0,0

网友:
你三楼发的这个是应该是LTDC时序有问题,重新调整下时序看看。

你的背景色没问题,按说图层也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三楼发的这个是应该是LTDC时序有问题,重新调整下时序看看。

你的背景色没问题,按说图层也不会有问题的,

时序有问题为什么8位色可以正常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有问题为什么8位色可以正常显示啊


这样,把你的SDRAM使用我们SDRAM驱动文件里面的一个测试函数,大批量数据读写测试下,看看是否中间有错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把你的SDRAM使用我们SDRAM驱动文件里面的一个测试函数,大批量数据读写测试下,看看是否中间有错误的情况。

这个我也测过了,没有错误,这种方法就说明SDRAM没有问题了吗?我总觉得LTDC读SDRAM显存慢了,还有我满屏刷纯色没有问题,但是刷小方格色块就会出现上图的红色条纹,LTDC时钟越高拉的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测过了,没有错误,这种方法就说明SDRAM没有问题了吗?我总觉得LTDC读SDRAM显存慢了,还有我满屏刷纯色没有问题,但是刷小方格色块就会出现上图的红色条纹,LTDC时钟越高拉的越长

调整LTDC的时序怎么调呢?我现在的方法就是 在LTDC_Init(&LTDC_InitStruct);处使能LTDC并加while循环,通过背景色调整HBP、HFP、VBP、VFP、HSW、VSW直到背景色铺满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测过了,没有错误,这种方法就说明SDRAM没有问题了吗?我总觉得LTDC读SDRAM显存慢了,还有我满屏刷纯色没有问题,但是刷小方格色块就会出现上图的红色条纹,LTDC时钟越高拉的越长

还有个情况,就是降低下你的LTDC接口,所有涉及到的GPIO速度,不是有个100MHz,50MHz等方式么,降低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情况,就是降低下你的LTDC接口,所有涉及到的GPIO速度,不是有个100MHz,50MHz等方式么,降低下看看。
GPIO一直是25MHZ中等速度,总觉得是RGB数据滞后时钟了。附两张图蓝色的背景,100,100的像素位置,显示50*50的红色色块分别是20MHZ的和10MHZ的。20MHZ的时钟红色色块明显拉的很长,10MHZ以下不能再降了,降了屏直接不显示了。

20MHZ

20MHZ

10MHZ

10MHZ

网友:
不行,换一块显示屏吧,另外你的引脚接线顺序什么的,确认没问吧,再确认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换一块显示屏吧,另外你的引脚接线顺序什么的,确认没问吧,再确认一遍。

STM32F429有背景层、图层2、图层1。测试用的是图层2,昨天发现其实背景是有问题的,纯色背景仔细看都有条纹,只是没有观察到,当使用黑色背景的时候会发现会有明显的白色条纹,但通过memory看显存全部是0。难道是LTDC搬运错了?当不用显存,直接显示背景层颜色时,就不会有条纹,eric大神你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F429有背景层、图层2、图层1。测试用的是图层2,昨天发现其实背景是有问题的,纯色背景仔细看都有条纹,只是没有观察到,当使用黑色背景的时候会发现会有明显的白色条纹,但通过memory看显存全部是0。难道是LTDC搬运错了?当不用显存,直接显示背景层颜色时,就不会有条纹, ..

emWin程序中使用图层2要设置一下的,默认用的是图层1,在文件LCDConf_Lin_Template.c里面设置下使用单图层,然后测试下看看,测试阶段,配置越简单越好。

网友:
之前用过一样的尺寸,一样分辨率,一样驱动IC的屏幕,不过我是RGB565接法,可能你的HBP、HFP、VBP、VFP、HSW、VSW这几个数值填错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大意了,板子刚焊好就调显示了,也没有测时钟。画的板子主频晶振搞反了,导致板子只跑到了16M,SDRAM时钟就成了8M,SDRAM速度跟不上,所以8位色能显示,16位,24位色就显示不了了。现在板子跑到168兆24位色LTDC时钟25兆静态图片很好,但是刷屏的时候还是有微微的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是我大意了,板子刚焊好就调显示了,也没有测时钟。画的板子主频晶振搞反了,导致板子只跑到了16M,SDRAM时钟就成了8M,SDRAM速度跟不上,所以8位色能显示,16位,24位色就显示不了了。现在板子跑到168兆24位色LTDC时钟25兆静态图片很好,但是刷屏的时候还是有微微的 ..

25MHz继续降低,降低到10MHz看看。

另外抖动这个,还有个这个问题,看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MHz继续降低,降低到10MHz看看。

另外抖动这个,还有个这个问题,看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92

eric Emwin动态内存用SDRAM的时候显示主界面没有问题(有背景图片),切换下一个窗口的时候也有背景图片,在case WM_PAINT:GUI_MEMDEV_WriteAt(hMempic, 0, 0);画图的时候就进硬件错误了,我用内部ram就没问题。还有就是用内部RAM显示jpg背景图片很快,用外部SDRAM要两三秒。主要时间在这个函数上GUI_JPEG_Draw(_acModeSetBK, sizeof(_acModeSetBK), 0, 0);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ic Emwin动态内存用SDRAM的时候显示主界面没有问题(有背景图片),切换下一个窗口的时候也有背景图片,在case WM_PAINT:GUI_MEMDEV_WriteAt(hMempic, 0, 0);画图的时候就进硬件错误了,我用内部ram就没问题。还有就是用内部RAM显示jpg背景图片很快,用外部SDRAM要两三秒。主要 ..

还是前面说的,降低SDRAM和LTDC所涉及到引脚的速度,是否正常。

曾经有一个网友,这种方法解决了。

网友(2017-11-26):
STM32F429驱动480*800分辨率的液晶和800*480的液晶一样吗?我发的屏幕STM32F429可以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F429驱动480*800分辨率的液晶和800*480的液晶一样吗?我发的屏幕STM32F429可以驱动吗?

什么接口的屏,如果是RGB接口的,可以搞。其它接口的得需要转换成RGB接口了。

网友D(2018-09-13):
請問大神門,是否ˋ有使用 MIPI DSI把螢幕正常顯示,我目前使用STM32F469i DISCO板子 + ILI9806E螢幕,透過轉接版測試,螢幕都無法正常顯示,請大神給些除錯提示,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神門,是否ˋ有使用 MIPI DSI把螢幕正常顯示,我目前使用STM32F469i DISCO板子 + ILI9806E螢幕,透過 ...

MIPI接口没整过,只能帮顶下了。

ps:测试F429的RGB接口屏时,有个简单的背景图层,可以方便测试配置时序是否有问题,你用的这个F469的MIPI接口看看有没有简单的测试方式,可以先测试最简单的,保证时序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IPI接口没整过,只能帮顶下了。

ps:测试F429的RGB接口屏时,有个简单的背景图层,可以方便测试配置 ...

謝謝回覆

我目前只有單純透過DMA2D 刷背景色,就有此問題

我已經遵照文件,根據 HSync, HBP and HFP,設定 DSI clock, mipi lane speed 設定
其顯示結果"感覺" 運行一段時間後,時序就對不起來,就顯示不正常。但目前抓不到問題點,所以上來請大神幫忙分析,可能的問題點。

PS: 我手上有三家ILI9806E面板,現象皆一致,所以應該是我沒配合其特性而設定恰當的值。
PPS: 我還有另外二家不同驅動IC,皆可以正常顯示。所以想不出何處沒設定正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謝謝回覆

我目前只有單純透過DMA2D 刷背景色,就有此問題

当前测试先不要使用DMA2D,仅设置SDRAM显存数据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前测试先不要使用DMA2D,仅设置SDRAM显存数据试试。

報告!

我目前手動填記憶體,結果一致

我又實驗螢幕垂直顯示,0~399 填紅色,400~799 填綠色,
效果如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報告!

我目前手動填記憶體,結果一致

不好意思,忘了回复你了,这样的话,说明配置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忘了回复你了,这样的话,说明配置有问题。

謝謝回覆!

可以更明確說是哪邊配置的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回覆!

可以更明確說是哪邊配置的問題嗎?

具体的需要你查下了,因为没有配置过DSI。

网友D:
查到問題了,原廠 cube sample code 有問題,造成的

謝謝 eric 幫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到問題了,原廠 cube sample code 有問題,造成的

謝謝 eric 幫忙

网友E(2025-01-04):
您好,请教一下,我用ST32H743 LTDC驱动ILI9806E 480*854,目前显示异常有断屏现象,您这边知道啥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教一下,我用ST32H743 LTDC驱动ILI9806E 480*854,目前显示异常有断屏现象,您这边知道啥原因吗

这种的,大概率是驱动还有些问题。

网友(2025-02-11):
目前解决了,是SPI配置ILI9806E配置有问题,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