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输出TTL电平的方法?

楼主(2017-07-10):
各位大侠:
              小弟目前想用stm32f4系列输出TTL电平(单向),但是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方法,是用转换芯片还是直接搭转换电路?如果选用芯片的话,希望大家帮忙推荐一款!  谢谢大家 ,求教! ! ! !

网友:
所以引脚都是兼容TTL和CMOS的,直接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引脚都是兼容TTL和CMOS的,直接用即可。

谢谢,不好意思  我没说明白 我想要的是5V的TTL!

网友:
将引脚接个上拉电阻,接5V电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