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看了SPI的教程,MISO被设置为复用推挽也行?

楼主(2017-07-10):
看了下载的《STM32不完全手册_库函数版本_V3.1》SPI教程,软件部分将SCLK、MOSI和MISO均设置为复用推挽输出,而SPI的MOSI在主机模式应该是工作在输入方式的,如此设置有何优点呢?

网友:
复用只有开漏和推挽两种模式,使用推挽即可

10: 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 Push-pull
11: 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 Open-drain

楼主:
今天做通信实验,把RXD也设为复用推挽输出,结果发送没问题但收不到数据,将其设为浮动输入就好了。原以为复用推挽不会影响端口输入信号,现在看来还是不能随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做通信实验,把RXD也设为复用推挽输出,结果发送没问题但收不到数据,将其设为浮动输入就好了。原以为复用推挽不会影响端口输入信号,现在看来还是不能随便使用。

没问题,我们的V4 F103,V5 F407板子所有SPI外设都是用的bsp_spi_bus.c文件的公用驱动,都是推挽输出,么问题。

网友(2021-02-19):
推挽,电流可以出可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