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ie功能求助

楼主(2017-07-11):
这几天看了一下官方有关Movie的DEMO程序 [MOVIE_ShowFeatures.c],有些问题比较困惑:
1.原始的视频文件是什么格式?
2.用什么工具将视频文件转成一个c文件数组,如官方DEMO中的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_acExplosion_200x150[125236UL + 1]

网友:
1. emf格式
2. 将emf格式用emWin的小软件B2C.exe就可以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emf格式
2. 将emf格式用emWin的小软件B2C.exe就可以转换。

一般的视频格式有AVI, .wma, .rmvb,.rm, .flash,.mp4,.mid, 3GP,emf格式还真没有听说过。
如果我有以上格式的视频,我要转成emf格式的视频,要用什么工具来转换?

网友:
这个是emWin自己造出来的格式,创建方法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emWin自己造出来的格式,创建方法在这里:

网友:
不懂其中的操作,还得请您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其中的操作,还得请您指点一二

你先多试试,就按照手册上面说的搞就行。我之前也是按照那个学习的。

后面有精力了,我简单做个教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