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添加小控件屏或创建窗口闪烁问题(半边)

楼主(2017-07-11):
  stm32上移植的裸机stemwin,普通的画图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一添加插件或者创建窗口,就会有半边屏出现线条闪烁。什么情况啊?

网友:
估计是底层接口函数没有移植好,你现在用的是通用的移植方式还是官方自带的驱动方式。

我们是用的通用移植方式,在那个底层接口移植文件里面有一个宏定义,可以设置开启优化和关闭优化,你可以设置关闭优化,这样的话,emWin的底层就仅仅跑读点和打点,这样就很容易找到问题了。

楼主:
按你们的移植教程做的,ssd1963+fsmc驱动。你说的那个宏定义我没注意到,具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到这个文件啊,移植只用了四个文件,GUI_X.c GUIConf.c 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c 和IAR.a

网友:
那你移植的不是我们的,可以参考。

楼主:
仔细查了查,发现是窗口重绘过程中,调用GUI_CLear后才会出现,如果不调用就没事。但是不适用窗口重绘没办法改变背景色。。。。。

网友:
方便的话,发你做emWin应用出来看看。

网友: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这个加了吗?

楼主:
两种情况,那个边框超过一半就会出现那些线条,有点不知道怎么找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这个加了吗?

这个添加了,表示好像不影响,加不加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添加了,表示好像不影响,加不加都一样

我以为是像刷新那样的闪,整个屏在抖,你这个情况没遇到过,我现在有个情况是,我按实体按键的时候感觉整个屏幕在抖,速度很快,但还是看的到,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的是双缓冲,不知道是不是我sdram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种情况,那个边框超过一半就会出现那些线条,有点不知道怎么找原因了

网友:
确认下,你用的是不是RA8875屏。

楼主:
用的不是这个屏,AT043TN25我用的是这个屏。关键是搞不懂为啥只有半天是这样的,右边只要有控件都会出现线条,不管什么控件。但是左边却什么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你用的是不是RA8875屏。

用的不是这个屏,AT043TN25我用的是这个屏。关键是搞不懂为啥只有半天是这样的,右边只要有控件都会出现线条,不管什么控件。但是左边却什么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像刷新那样的闪,整个屏在抖,你这个情况没遇到过,我现在有个情况是,我按实体按键的时候感觉整个屏幕在抖,速度很快,但还是看的到,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的是双缓冲,不知道是不是我sdram的问题

你是不是按键重绘的时候没有使用存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按键重绘的时候没有使用存储功能

不太懂,怎么做的,如何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不是这个屏,AT043TN25我用的是这个屏。关键是搞不懂为啥只有半天是这样的,右边只要有控件都会出现线条,不管什么控件。但是左边却什么时没有

你的LCD控制器是什么,RA8875还是429这种自带控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怎么做的,如何存储

WM_SetCreateFlags这个好像要多次调用,我也是看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看到的,你自己找找,有关这个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CD控制器是什么,RA8875还是429这种自带控制器的

我的控制器是SSD1963驱动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