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有没有STM32-V5 RA8875N驱动的7寸液晶显示例程

楼主(2017-07-11):
有没有STM32-V5 RA8875N驱动的7寸液晶显示例程

网友:
适合初学使用的简单裸机例子:
V5开发板RA8875屏和ili9488屏之裸机方式图标显示和触摸使用(最新的BSP驱动包)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12

V5开发板RA8875屏和ili9488屏之裸机方式汉字显示----小字库,NOR Flash和RA8875屏自带字库三种方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初学使用的简单裸机例子:
V5开发板RA8875屏和ili9488屏之裸机方式图标显示和触摸使用(最新的BSP驱动包)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12

V5开发板RA8875屏和ili9488屏之裸机方式汉字显示----小字库,NOR Flash和RA8875屏自带字库三种方式

网友:
谢谢!只有这个吗  我想要只针对ra8875n 7寸屏的一些例程  只有显示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只有这个吗  我想要只针对ra8875n 7寸屏的一些例程  只有显示的也行

RA8875就是RA8875N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8875就是RA8875N

我知道  但是上面的第一个例程我用了之后  连背光都没调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  但是上面的第一个例程我用了之后  连背光都没调出来   。。。

你用的是否是我们的V5板子和我们的显示屏,如果是的话,没问题的,这些例子就是可以用在V5板子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否是我们的V5板子和我们的显示屏,如果是的话,没问题的,这些例子就是可以用在V5板子上面的。

是你们的啊  难道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们的啊  难道屏坏了?!

下载个出厂程序跑跑,不行的话,联系旺旺咨询下,看看是否需要维修。

另外注意显示屏背面有个开关,可以切换8080或者SPI接口方式,记得选择8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出厂程序跑跑,不行的话,联系旺旺咨询下,看看是否需要维修。

另外注意显示屏背面有个开关,可以切换8080或者SPI接口方式,记得选择8080。

我这屏幕没有开关  spi那没有焊电阻

网友:
你是不是买的二手的,板子和显示屏都太老,太久远了。上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买的二手的,板子和显示屏都太老,太久远了。上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买的二手的,板子和显示屏都太老,太久远了。上照片看看

确实有点岁数了!

网友:
先把板子上面的AD7606模块拔了吧,用出厂程序测测,看看显示屏是否还可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板子上面的AD7606模块拔了吧,用出厂程序测测,看看显示屏是否还可以点亮。

出厂程序下不进去  下到一半就未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板子上面的AD7606模块拔了吧,用出厂程序测测,看看显示屏是否还可以点亮。

我把出厂程序下进去 CS引脚为高 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出厂程序下进去 CS引脚为高 对吗??

NCS低电平才表示正在读写信号。可以接个示波器,看下NCS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S低电平才表示正在读写信号。可以接个示波器,看下NCS的变化

搞定了  是液晶屏有问题          请问有16点阵汉字字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  是液晶屏有问题          请问有16点阵汉字字库吗?

这个帖子,使用RA8875自带的字库即可,12,16,24和32点阵都有
-----------------
V5开发板RA8875屏和ili9488屏之裸机方式汉字显示----小字库,NOR Flash和RA8875屏自带字库三种方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使用RA8875自带的字库即可,12,16,24和32点阵都有
-----------------
V5开发板RA8875屏和ili9488屏之裸机方式汉字显示----小字库,NOR Flash和RA8875屏自带字库三种方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09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ra8875的屏用上面的程序   还需要SPI的初始化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ra8875的屏用上面的程序   还需要SPI的初始化配置吗?

不需要,这个是RA8875通信的,你配置RA8875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个是RA8875通信的,你配置RA8875就行了。

但是我把SPI初始化中的SPI时钟使能注释掉后   显示屏就不亮了     (先不管这个了)

现在我想用    LCD_DrawLabel(&pLabel);这个函数(其中的#if 1 改为#if 0)显示文本框 我进行 如下设置   只显示了一条黑色带
     FONT_T tFont;            /* 定义一个字体结构体变量,用于设置字体参数 */
    LABEL_T pLabel;
     {
        tFont.FontCode = FC_ST_16;        /* 字体代码 16点阵 */
        tFont.FrontColor = CL_WHITE;    /* 字体颜色 */
        tFont.BackColor = CL_BLUE;        /* 文字背景颜色 */
        tFont.Space = 0;                /* 文字间距,单位 = 像素 */
    }
        /* 设置文本框参数 */
    {
        pLabel.Left = 50;
        pLabel.Top = 200;
        pLabel.Height = 40;
        pLabel.Width = 48;
        pLabel.MaxLen = 48;
        pLabel.pCaption = "安1111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把SPI初始化中的SPI时钟使能注释掉后   显示屏就不亮了     (先不管这个了)

现在我想用    LCD_DrawLabel(&pLabel);这个函数(其中的#if 1 改为#if 0)显示文本框 我进行 如下设置   只显示了一条黑色 ..

这个API函数多试试,下载出厂程序,里面有应用,对比参考下。

这些函数是站长用来做出厂程序的界面时弄的一个,我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PI函数多试试,下载出厂程序,里面有应用,对比参考下。

这些函数是站长用来做出厂程序的界面时弄的一个,我没有用过。

哦哦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