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用emWIN白屏啊?

楼主(2017-07-12):
我在开发板上运行EMWIN工程好好的,在烧写到实际硬件平台上就白屏了。该硬件平台不采用emwin方式时能够正常显示,说明液晶驱动这块没问题啊。
请教各位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emWin底层接口函数是否正确配置了,还有就是你的硬件CRC使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emWin底层接口函数是否正确配置了,还有就是你的硬件CRC使能了没有。

我是同一个工程在开发板上运行完全正常,在项目实际硬件上却是白屏显示。不采用emwin时,在项目实际硬件上直接采用打点显示也是正常的。

emwin的运行与硬件的什么有关系呢?项目硬件的接口与开发板基本上是一致的。

楼主:
通过在线DEBUG调试发现是GUI_Init()不能通过,运行到该函数就会跑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在线DEBUG调试发现是GUI_Init()不能通过,运行到该函数就会跑飞

方便的话,工程传上来看看。

网友:
估计是SDRAM配置或分配没弄好

楼主:
问题确认了,是外部SDRAM有问题,项目实际硬件上SDRAM少画了片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