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实体键4方向键如何操作EDIT 光标移动-----分享

楼主(2017-07-12):
分享的原因
1.并不是为了炫耀什么的,算是一种回报吧,做项目借鉴安富莱很多实例(本人也是第一次使用EMWIN做界面设计,也算是菜鸟一个了,呵呵)
2.本人百度搜索发现实体键控制的项目资料很少,关于EDIT更无人分享
废话不说直奔主题了
1.首先需要定义标志位

            uint8_t Exited_flag=0;       // 光标聚焦到EDIT句柄的标志位
            uint8_t CursorCharPos=0;//该EDIT句柄中光标所在位置索引
           uint8_t  NumChars=0;      //改EDIT句柄中数据位数
2. 当聚焦到EDIT句柄的时候
                Exited_flag=1; 标志位置位

            CursorCharPos = (u8)EDIT_GetCursorCharPos(hItem); //查询当前EDIT句柄的位置索引
            NumChars=(u8)EDIT_GetNumChars(hItem);   //查询当前EDIT句柄的数据位数

3. 当聚焦到非EDIT句柄的时候
                Exited_flag=0; 标志位置位

            CursorCharPos = 0;            NumChars=0;   //查询当前EDIT句柄的数据位数
4. 按键左按下时判断
       if(Exited_flag==1) //进入EXIT 的标志位
    {
        if(CursorCharPos==0) //刚进入EXIT光标为O的判断
        {
              GUI_SendKeyMsg(GUI_KEY_BACKTAB, 1);
        }
        else
        {
            CursorCharPos--;
            if(CursorCharPos==0)
            {
                Exited_flag=0;
            }
            GUI_SendKeyMsg(GUI_KEY_LEFT, 1);
           }
    }
else GUI_SendKeyMsg(GUI_KEY_BACKTAB, 1);
5. 按键右按下时判断

       if(Exited_flag==1)
    {
           if(CursorCharPos<(NumChars-1))
        {
            CursorCharPos++;
            GUI_SendKeyMsg(GUI_KEY_RIGHT, 1);
        }
        else
        {
            Exited_flag=0;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 1);
         }
    }
    else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 1);
6. 上下按键可控制数据加减
关于小工具键盘反应你懂得  ,呵呵 ,此方法是本人验证了很久才确定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给酷,

网友(2024-10-18):
感谢提供思路,刚学习emwin到处找例程,用的也是实体按键